谁修过微波炉

楼主(2014-02-15):
上图

后面的MAG ,微波是怎么工作的。 还有图中的D 那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啊。我看另一端接地了。

网友A:
D是续流二极管,MAG微波管,

楼主:
图中的D 那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啊。我看另一端接地了。

网友B:
   说破了很简单,关键是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输出两个绕组,一组是主电压AC2000V,一组是磁控管灯丝电压AC3.4V。磁控管的工作原理和CRT电视机的显像管类似,无非一个是让电子束轰击屏幕荧光粉发光,一个是让电子束去激发微波。
   所以从图上不难看出都接在磁控管上的绕组是灯丝电压,有一端接地的是主绕组,和高压二极管、电容构成倍压电路,供磁控管-4000V的主电压。
   在没有弄明白微波炉的工作原理的情况下去修还是比较危险的,直流高压是直接对地的电压,不是悬浮电压;内部金属部件组成高压回路的一部分,没有安装好磁控管开机是很危险的;电压太高,基本没有什么仪表能去测量高压,要是用万用表去测量,特别是数字表,必定损坏。

网友C:
没拆过,听说辐射不小

网友D:
升压二极管

网友E:
以前修过老板的一台微波炉,5000V高压保险烧了,在市面上买不到,直接用根很细的铜丝焊接保险管两头.

网友F:
学习了!
下次不再轻易修这玩意了

网友G:
这玩意儿不那么好修,听说主要是变压器故障,但检测不出来,其它配件好检测.我曾经试过未成功.

网友H:
上百度文库看看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I:
早年好像修过类似的东西,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可注意3楼提到的安全方面。

网友J:
二极管D是高压硅柱主要是倍压整流用来向微波管提供高压,原理其实很简单只要有高压微波管灯丝正常,不加热就是微波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D是高压硅柱主要是倍压整流用来向微波管提供高压,原理其实很简单只要有高压微波管灯丝正常,不加热就是微波管坏了。
你说的高压微波管是不是指的是MAG

网友K:
很简单的,只要电控板没问题,剩下就是磁控管,变压器,最常出问题的是高压整流管和保险

网友E:
现在家电都是单片机智能家电了,原理简单得很,除了主控板,外围不是传感器,就是执行器.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的,也叫磁控管

网友L:
真没搞过微波炉  学习了啊

网友M:
修过一台炉子不能工作,经查是联锁开关,也就是开关门的安全开关,坏了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