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求助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程序:要求伺服电机先以低速转10圈,然后以高速转1000圈停止,再以低速转半圈停止,等待信号后再以低速转半圈。

网友A:
这么就是用几条定位指今,指今中给定不同的频率和脉冲数,安一定顺序先后执行这几条指今。

网友B:
呵呵;三菱的PLC脉冲输出指令看一下;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C:
F版说的对,我感觉用相对控制模式即可

网友D:
PLSY DDRV等指令好好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