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各位师傅有的已经修过好多年变频器了,我才开始接触维修这东西,所以会有很多东西不懂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我怀疑这块驱动板出问题,但是判断不出来具体哪一路,能不能给板子上的驱动芯片外部加工作电压和人为给个驱动信号,在输出测测量波形呢?至少这样可以判断出哪块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A:
可以的,单独供电,单独施加脉冲信号。

楼主:
师傅,这单独脉冲信号怎么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这单独脉冲信号怎么搞啊?
可以在驱动IC输入侧施加一定频率的方波信号甚至直流信号,测输出电压变化,判断其能否正常传输脉冲信号。
但对PC929、A316J来说,一定要先屏蔽OC报警信号,才能进行上述试验。

网友C:
是个好思路。有个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驱动电路部分能够单独供电,这样就无形之中就把模块隔离了。
输入脉冲信号,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或者,干脆自己搭个固定频率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发生器吧。

网友D:
听大家说的多挺好 可实际具体要怎么做啊

网友E:
很想知道具体怎么搞啊

网友F:
可以在驱动IC输入侧施加一定频率的方波信号甚至直流信号,测输出电压变化,判断其能否正常传输脉冲信号。
但对PC929、A316J来说,一定要先屏蔽OC报警信号,才能进行上述试验。

这个方法我也想试试,是不是有实用性,如果测试可行,我会发帖告诉大家的。有一些进口的变频器IGBT驱动的测试是很麻烦的。上面这个方法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