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我修1台G9系列的,55KW,就是显示H0.0不启动拒绝所有操作,端子也无效,参数也无效。据说这机驱动,模块,温度,电流都会引发这一故障。于是检查互感器输出正常。0.5 0.5,应该正常吧?未发现故障,检查模块门级有一组短路,便将其拆掉,断开主回路拔下驱动插头,屏蔽了316的OC信号通电还是无反应,量316的6脚均为高电平,无报警信号返回,6路驱动静态电阻和静态电压1样,温度电路又不太像测量温度插头5V电压插上热敏电阻只有4.5v,咸老师说温度报警至少参数可以调出来,可这参数不能调出,也没死机接触器吸盒了的,拔掉互感器不行,测U7-HC40444脚和6脚对GND有5.5V电压,不知这正不正常,也将R151焊开仍然一切不动。怀疑模块没装上的缘故,换个模块装上故障依旧,驱动难道还有其他检测?搞了几天了,头才大呀,机器没修成,走路没精神,虽说可以放弃维修,心里不舒坦啊!

网友A:
我这有一台invt变频器进入参数设置都进不了,试了N次,都未成功.只会显示0,一个0或多个零.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密码到期了吧

网友B:
显示器或者数据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C:
G9系列的有一通病,你看看风扇驱动或者风扇有没有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假死"的问题!

网友D:
有点像我搞过的一台变频器,在维修台上是好的,拿去现在就不亮了,检查了老半天发现,是接触开关完全导通,24V跟COM接一块,开关电源就。。。。。你可以把负载都断掉或者是把保护电路认为生成正常信号!这样会好办点儿把?

楼主:
现在主接触器已吸合的

楼主:
4楼所讲风扇问题,我的是两线风扇由变频器内部小继电器驱动,因为没启动风扇未转,风扇是220的两个大风扇。风扇有问题参数能不能按出来呢?

网友A:
问楼主,密码到期有什么办法打开吗?

楼主:
试试50138吧

网友E:
积极学习当中,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没把问题找到,密码我也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