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变频器不启动时有些变频器会显示模块的故障,他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A:
有些变频器采用的驱动芯片是带检测功能的,如316J,如果驱动芯片损坏,上电就会报OC,有些变频器的电流检测部分损坏,上电一样也会报O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316是有管压降检测功能,但是未启动IGBT也未导通,此时管压降很大,这不该算是故障吧,我们讨论的是不启动状态变频器怎样检测模块损坏的,包括IGBT门级损坏?

网友B:
上电后CPU主板会给每个igbt发个驱动脉冲,通过反馈脉冲,或者检测电路状态直接知道模块的状态。

网友C:
回复的好啊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