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定位控制问题

楼主(2014-02-16):
现有一项目,用FX3U48MT控制两轴伺服电机,在定位控制指令中有特殊辅助继电器,M8343、M8353、M8363等正转极限或反转极限,具体在程序中怎么使用它们来控制程序,定位篇看了几遍也看 不懂,请版主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是在之前的FX1S FX1N的基础上增加的功能,你可以忽略它,不用他,那和之前的FX1S FX1N一样不用考虑这个
这个信号是在你伺服外接极限的基础上,再增加这几个信号,因为之前的伺服外接的极限,只是接到伺服驱动器上,没有直接接到PLC上,会出现伺服碰到极限了,伺服驱动器接收到不能动作了,但PLC不知道可能会在继续执行指令,但这时伺服不会动了
加上这几个信号后,把这些信号放在伺服极限范围之内,这样就能保证PLC在执行定位指令时,如果到极限了,PLC能先接收到这几个信号,这样PLC就不会执行指令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