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6):
一台压力变送器,测量范围是0~10bar(表压),4~20mA信号输出,2线制24VDC供电,在不接任何设备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怎么测量零点4mA呢? 备注:是万用表,不是热工宝典。
我的理解:220VAC转24VDC的开关电源,给压力变送器供电,然后把万用表串进去,可以吗?

有的仪表是220VAC供电,4~20mA输出,4线制的,那么这个零点,怎么测呢?是把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仪表的I+,黑表笔接I-?

网友A:
   万用表串联接输出信号

网友B:
二线制和四线制的零点都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测量方法类似,把万用表打到直流电流档(有的表有自动切换功能),直接把万用表串联到回路中就行了,具体操作是:红表笔连接24v电源正极,黑表笔连接仪表上的正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哥们你错了。。虽然你说的是串在电路中。。可又说表笔红接正,黑接负。。这可是不对的。。正确的是把24V拆一根线正负都行,然后万用表红色接到拆开的根线上再把黑色表笔接入刚才拆开的那里。这才是串联。当然万用表必需打到电流档并把表笔插入对应插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4线制的,电流表可以并到信号输出端吗?也就是红表笔接信号输出I+,黑表笔接信号输出I-。

网友D:
最好用指针万用表。

网友E:
按下图接线:

图中负载电阻RL的电阻值为0-250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正,我没说的清楚,电阻也忘了串联进去了,我测试时都是接到DCS的备用端子排上的,很少用万用表直接串到变送器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2种接法,都要加上R电阻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样更接近实际应用的状态,但图中已说负载电阻RL的电阻值为0-250欧。当RL=0欧时,跟你说的:“不接任何设备的情况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