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6):
各位师傅好:本单位一台富士65KVA的变频器,放置三年后再次使用,出现的故障是:频率不能上升,输出电压在10v左右波动,有类似救护车的叫声,提高最低频率,电机不能转动,出现很大的震动,转子左右摆动。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A:
3年不用,电容也差不多要退休了吧,如果环境差,板件估计也会有问题

网友B:
   电容干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年不用,电容也差不多要退休了吧,如果环境差,板件估计也会有问题
变频器长期闲置不用会使性能如此变差?那这个时间一般有多长呢?

网友D:
长时间放置的话,要定期拿出来通电一下;
一个月通电一次,一次一个小时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E:
板子老化了,需要维修找13918652090上海

网友F:
4楼说的很好 但我们又很难做到啊

网友G:
每个月充一次 对我们用户来说有点难啊  有点想电蚊拍

网友H:
楼主说的故障信息不是很明确,第一: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多少?你测了吗?
第二:变频器参数有没有错误?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
第三:有叫声不一定就是说变频器坏了,IGBT正常导通,关断时是有声音的,低频时,听得很明显。你说的叫声,无法判断是不是故障声音。
第四:变频器外围设备是否是正常设备?你检测排除了吗?
不要盲目的就说是变频器损坏了,各位网友师傅说话要负责。

网友I:
顶一个,有道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有很多高手,佩服。首先说明设置没有问题,也恢复了出厂设置,今天用代换法进行排除,初步排除cpu板正常,问题就出在主板上了,看了老半天没有看懂主板的工作原理,只怨本人才疏学浅,有哪位朋友给叙述一下主板工作原理,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