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6):
是不是要安装一个DAQ数据采集卡?
通过这种数据采集卡的API来调用呢?
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只有NI和ADLink有类似产品。

网友A:
最好用硬件采集卡,有现成的api可用。

网友B:
PC是肯定要外接设备的,嵌入式不用,嵌入式系统只要计数器I/O口可以接入,把脉冲信号接到对应的计数器I/O口,然后就自己写程序吧

网友C(2015-10-22):
如果系统是有PCI运动控制卡的,很多运动控制卡上都有编码器接口。另外,也可以用个PLC来做采集。从硬件成本上PLC采集编码器的成本会低点。这也要看你编码器的精度。如果是特别高的精度可以用NI的产品。要不然用个小PLC就可以了。PLC与工控机通讯的相关资料也很多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