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贴胶带机

楼主(2014-02-17):
自动贴胶带机器,胶带是类似胶带的那种,胶带贴在直径2mm-9mm各种规格的管子上,贴标要求是围绕管子一周,要求标平整无接头,能够实现连续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操作,有哪位师傅做过相关的设备,请指教或者给点指导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使用螺旋自动贴胶机,做出来的胶带无缝隙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种贴标机可以实现连续生产吗?在一个请问,有这种贴标机的图纸或者数据吗?有的话能分享给我吗?谢谢!!!

网友B:
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极其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我是想贴在圆柱形的管子上面,是圆周,而且管子还不能转动,只能标来转动,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C:
一直在想贴标机是怎么样的,原来,终于见识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大神们啊!!!

网友D:
参考下饮料行业的设备,这样的设备很多,自动封箱机,等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