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工和机修工的矛盾(20140219)

楼主(2014-02-17):
去年我厂买一新设备,刚开始运行非常正常,可到了冬天,天一冷,就启动不了了,原因是变频器过载报警,1.5kw的电机,启动运转后,电流达到6a以上,能不报警吗,于是重新检查各连线,没有发现问题,只好叫机修的卸一部分负载,他们还叽里咕噜,结果再运转一会后,大约十分钟左右,电流就下来,,再把所有负载加上,勉强开机,电流4.5a,变频设置允许电流稍微加高了点,勉强不报警,继续运转半小时后,电流恢复正常,3a之下。我跟机修队长说是机械问题,他说,新机没有问题。是电机问题,变频器问题

网友A:
润滑油脂结冻了。选用的润滑脂不对,造成气温一低,油就结冰冻住了。所以机器转不动。北方机械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这属于机械设备问题,如果设备部分带有润滑油的话,冬天润滑油就比较稠启动就比较困难,运行起来以后随着机械的运行机油会越来越稀,电流也随之下降。到了冬季就应该更换机油了。

网友C:
呵呵,楼主工厂的设备供应商应该是南方的吧,设备环境经验不足,或者楼主的设备管理者偷懒,不详细阅读设备说明书,再或者设备厂家不尽责,交付时没有提及温度零下时的使用环境。

网友D:
指出问题所在!才有说服力!

网友E:
冬季建议换机油或功率加大,个人认为

网友F:
现在对于维修人员知识不能分的太清了,要有所重叠,这样对于分析判断问题都有好处。

网友G:
不是工种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LZ遇上了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机修,这篇帖子从题目上就让人感觉到是两个工种的矛盾,实际上是人的问题。反过来想,机修遇上了不负责任的电工,也可能发出一篇类似的,工种对立的文章。

部门细化是为了管理方便提高效率,但是太细了以后往往会变成各个部门相互扯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H:
润滑油脂结冻了,有的设备有加温装置

网友I:
你有十分把握是油脂问题,那么你就与机修赌一把:直接不理,老大发火后你就直接换油搞定,看到那个时候机修还能找出什么理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