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28mr电路板腐蚀

楼主(2014-02-17):
有三个地方元件腐蚀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还能否维修?请各位指点是什么元件,谢谢!元件旁边写着jp1,jp2jp3

网友A:
跳线 插座!

楼主:
哪位能提供一张这块电路板的照片吗?谢谢!

网友B:
先说一下品牌型号啊 JP应该是跳线啊

网友C:
说不定本来就没有啊

网友D:
如果其它地方也有腐蚀了,直接整台换了,或整块板找到了换掉;

网友E:
腐蚀过的电路板,最好不要用了。整体都不行了,再维修也会有很多问题。干脆买新的

网友F:
应该是跳线座,座子不在应该本身就没的

网友G:
JP代表跳线,本来就没有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 MELSEC FX2N-128MR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东西不过看不出来是什么了,一碰就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他地方没问题,原来的电工有一台设备不同步说坏了,厂家来人换了台新的好了,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D:
这个地方是用来切换国内版的及欧版的;对应的输入公共端分别为COM及S/S;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张这块电路板的照片?谢谢!

楼主:
这三个跳线应该怎样连接?

网友H:
看样子只有中间那个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