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 V5.5的问题。。。。有会的吗

楼主(2014-02-17):
情况如图所示
怎么没本地连接。。。。

网友A:
貌似差一个标签选择卡咧!

网友B:
传输那个不要1.5M,用187.5K

网友C:
它怎么会有本地连接呢?
看看你的本地网卡名称,到菜单里面选择本地网卡,要么就选择AUTO
你选的方式是通过MPI进行连接,需要专用的通讯线

网友D:
什么本地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没本地连接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