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22KW变频器上电报警直流母线过电压,请老师指点下

楼主(2014-02-17):
ABB ACS80022KW变频器上电报警直流母线过电压,请老师指点下,监控上看直流母线电压890V,实测520V,用调压器调低电压到200V,监控上看直流母线电压还是890V,检测值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请问各位老师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在哪里,我看了下开关电源输出部分好像没有电压检测的电路,国产变频器是在开关电源输出部分检测的。请各位老师指点啦!

楼主:
今天将变频器通电开始仍然有故障直流母线过电压890V,后来继电器反复乱跳,居然好了,反复折腾毛病又不出现。真是奇怪啊!

楼主:
我是用的单相220V的交流电供电的

网友A:
关心楼主用的是什么表?

网友B:
一般检测有取自开关电源的,有的是直接取自母线电压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检测有取自开关电源的,有的是直接取自母线电压两端的··
这个是直接取自母线电压两端的,因为我断开主电路,从开关保险后端供电时,主电路无电压,检测电压值为零。但是我仍然没找到取样电路在那里,请老师们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