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7):
运行的设备突然丢失动力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检测及停车,以前我们用的是施纳德的速度控制器加感应器来防止动力丢失停机,现在这感应器太贵和难买想换其他来控制,请大神帮忙介绍一下什么好?

网友A:
用伺服可否,我说说我的想法,通过伺服的力矩控制,我们做过压力测试机,当物体破碎的时候,压力消失。伺服电机立刻反转或停止。不知道这样的描述是否符合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伺服的话在单机上可以使用,但在生产线上不能使用,因为生产线的后流水上有些不能立即停机,只能控制生产线上的给喂料暂停。

网友B:
是否可以用计数的方式,如果机器在运转中就有计数,一旦停转计数少于某个数值就报警或者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计数应该可以但是不知用哪种计数器

网友C:
速度继电器可以吗,检测速度,没速度也就动力丢失了,停车报警。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想法是这样的,你看行不,用编码器或者普通的接近开关,通过PLC对编码器或者接近开关计数

网友D:
可以用接近开关加PLC,用廉价的触摸屏显示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也是用速度控制器,但不知有什么速度继电器可以用,请给个继电器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PLC的费用较高暂时不考虑,多谢

网友E:
用速度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速度继电器我也没用过,但我觉得用它比较方便。其他用计数器+其他什么的改设备的量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