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4-02-18):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A:
有点像烟雾传感器,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我也看着象

网友D:
是感应气体的吧

网友E:
气敏传感器?壳体上应该是有型号的。用在哪里?

网友F:
楼主的这种传感器应该不是用在工业上的吧!

网友G:
应该是测量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

网友H:
不知道,看着像个喇叭音响报警器。

网友I:
把线路板反过来照个相看看,肯定是两根线到上面的传感器,两根线到下面的NTC热敏电阻

网友J:
这个还真的没有看见过!

网友K:
但这样看
没法准确

网友L:
没有见识过

网友M:
光这个图不好判断;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N:
关键是用在那里啊 楼主

网友O:
不知道是什么传感器,貌似是可以检测气体或者烟雾的那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