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大家讨论一下,平时都是怎么保护电机的?
我们厂的电机我主要是过段时间检查下接触器触头,有损坏严重的就换掉整个接触器,本人非常讨厌只换单独一组触头的做法,还有就是检查热继电器设置值,以及工作情况,热继电器用的是机械式的,工作可靠性让我很不放心,但我只能做到这些,还有就是检查电机转子有没有松动。
不知道各位平时还检查些什么内容,大家探讨一下,,我听说有人用红外测温检查电机轴承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你是电气检查 还是机械检查 或者综合保养 你负责哪一块/

楼主:
我的任务是保证设备安全,尽可能的少损耗电机

网友B:
测温是对电机轴承检测,检查热继整定值是电气检查,日常电流、电机完整有无松动振动都是例行检查的内容。

网友C:
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D:
我们是有故障再检查。

网友E:
你的是大电机吧!选元件要选好的!

网友F:
检查电机转子有没有松动?把电机拆开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电机转子有没有松动?把电机拆开看吗
与负载脱离,纵向横向拉动转子,当然适用于10kw之下电机

楼主:
没有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G:
一般我们都是有问题在检查,影响生产……

网友H:
你们分工真细,我是什么都做,偶尔巡视电机主要是听声音和摸温升。

网友I:
我们的巡检方法主要是,到现场用听针听听电机是否有异常,到控制室查看电流。

网友J:
我们这是每天两边巡检,看电流,用听针听声音,用测温仪测轴承温度。

网友K:
烧了电机就换,为什么烧的、怎么防止烧领导根本不理睬,苦于有改进方案而得不到实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就生产这个,从客户反应来看还行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只是看轴承的磨损

网友L:
加强点巡检,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没什么高招

网友M:
我把单位机器上改变频控制后就很少坏电机了,平时巡查主要查电机有没坏轴承和其他磨损。

网友N:
检查温度和噪音还是有必要

网友O:
电机要长期可靠运行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电路选择电气元件的大小,特别是短路保护(熔断电流)、过载保护(整定电流);
2.电机要定期保养(二级保养)检查轴承、更换轴承油脂(油脂要选择高速、高温类);
3.平时注意检查电机的温度、声音,来诊断电机是否正常;
4.检查轴承是否正常只要用起子(8寸)对准电机外壳靠着轴承端盖,将电机启动,就能听出轴承的好坏;

网友P: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效果如何[/quot说的很全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电机要长期可靠运行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电路选择电气元件的大小,特别是短路保护(熔断电流)、过载保护(整定电流);
2.电机要定期保养(二级保养)检查轴承、更换轴承油脂(油脂要选择高速、高温类);
3.平时注意检查电机的温度、声音,来诊断电机是否正常;
4.检查轴承是否正常只要用起子(8寸)对准电机外壳靠着轴承端盖,将电机启动,就能听出轴承的好坏;
说的很全

网友Q:
加热继电器,坏了就修

网友R:
我们只是给大电机打黄油,小电机不管。烧了就换

网友S:
我们公司都是功率不大的电机  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T:
我们的方法比较简单,手触摸看看烫不烫,听声音是否有异常的声响,看设备电机出是否有异常抖动。

网友U:
有条件的要装个电机保护器,测温 听声音是必须的,紧线头也很有必要,有些移动的风机,线头很容易松动,会造成缺相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