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请问我想用触摸屏直接和plc通信,比控制plc y0。输出。我设置好同样的通信格式。就能通信了吗,还是还要在plc里写RTU协议。

网友A:
我来混积分了。

你的触摸屏中能选到汇川的型号,那么就不需要展示你超高的RTU编程技巧了。

网友B:
先在屏的编程软件里选好屏的型号,然后下拉PLC的型号,如果有汇川的,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屏的编程软件里选好屏的型号,然后下拉PLC的型号,如果有汇川的,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但是没有所选汇川项呢。他是仿三菱的能否选三菱的。我就是通信不上

网友C:
选三菱的就可以了
相当于fx2n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