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1.调V/F控制,中间频率和电压一般设定多少合适?中间频率的那个折线我懂,需要的是具体数字。比如:最大50Hz200V,最小1.5Hz12V时候大概中间频率设多少?
2.怎么检测制动晶体管的好坏?
3.磁环的选择,干扰很大的场合通信线一般都是单独走线槽,再换用屏蔽线,还有就是加磁环,但是磁环型号很多,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磁环,大家一般用哪几个型号的磁环啊?都是怎么匹配的?

网友A:
    建议先找书看看

网友B:
资料上有的。好好看下。

网友C:
同求,这几个方面 我都没听说过。  马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有就不会在这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看的什么书啊!!!我翻的是变频器说明书,没写啊

网友D:
进口变频器 abb 丹佛斯 西门子说明书里面都有规定. 详细说明,国产里面没有这些。

网友E:
1.对于线性V/F控制,中点就是25Hz/0.5额定电压;

2.如果搞折线设置,中点电压和频率的关系,那就随需要而定了,是活的,不是死规矩,但,电压的最大值不能超过额定值;

3.制动晶体管的好坏检测,可以从两方面来判定,第一,能不能制动,如果该制动的时候不制动,那可能有问题;第二,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晶体管的ce端,有反向二极管特性,应该就可能没坏,否则确认坏了;

4.磁环的使用,对通讯而言,如果干扰,应该去解决强电电缆辐射问题,把磁环套在变频器的输出电缆上,而不是通讯电缆上。通讯电缆只做屏蔽和接地处理如果液晶屏显示器有雪花,在液晶屏信号电缆穿磁环还是管用的。通讯电缆没戏。还是解决干扰的发射源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有就不会在这问了!!!
没有找对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啊!谢谢
那个~~磁环选型时候,我看只有峰值电流、电感量、磁芯个数、内径、外径和高度,我只知道磁芯尽量用小尺寸绕线,空间不足或电感量大就用叠加的磁芯~~~~其它参数怎么选呢?在现场的话一般只能知道线径和电流,去现场时候也只能备用几个磁环在工具箱里,不可能把全部型号都带全,一般用那几个型号比较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磁环就是参数高斯吧,一般选越高的越好。要铁氧体磁环,不带吸力的那种。3-5个磁环,电缆线绕3圈就行。内径80mm,30kW以下小功率的变频器系统通吃。不要搞那么多的规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