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大概上周5开始出现的,用2个小时(有时半个小时左右)就跳一下,可以立即合上。用电器大概20-35A(4个空调),漏保是60A的,每次就是直接漏保跳。打开摸索一下,漏保温度较高,进线温度高,出线温度摸起来正常。紧固进线端子后无用,只开一个空调和几个电脑和灯。还是跳了 这次还是进线温度高  我现在就是想换空开先试一下(可能质量不好,国产的没见过的牌子),还有把进线那边查一下。  其中有什么重点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1:空开选型太小。2:空开过热后就不宜再使用,应该更换。

网友B:
建议更换。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接线,开关上线没有拧紧,有松动,造成发热。就会跳,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开关触点压力不够造成触点接触不好发热也会跳,这就要更换开关了,检查接线接触要细心一些,一定要看到螺丝是否压着线芯了,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感谢各位 那我先换空开

网友D:
现在情况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换,我把各个端子都拆下,从新紧固了一遍。目前还没跳

网友E:
如果是随时间跳闸,那说明开关有热保护功能?难道说自动开关是带热继的?看看自动开关是不是自带了热继功能?而且有电流整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一般的漏保,没有电流整定。时间也说了,不定时。现在3个多小时了 没跳

网友F:
好好检查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G:
检查一下空开的接线端,是否接触不好.然后再换空开.了

网友H:
如果接线正常,线路没什么问题的话,空开就要换了。

网友I:
国产,国产----。没好东西,这事时有的事,不怪。

网友J:
有漏电吧

网友K:
空开线一定要压紧 不紧大电流会发热 恶性循环 空开最后就废了

网友L:
漏报进线肯定没有压紧。这种现象常见

网友M:
跳闸原因,是过载跳闸吗?
可以换开关一试,注意导线连接牢固。

网友N:
原因不详,按经验只能更换空开了

网友O:
有可能进线没压紧,触头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 端子都有点黑了。 空开换了 果断没问题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
如此!

网友Q:
内部触头有问题
可以看看
我遇见过
负荷不超但是开关和电缆发热厉害!

网友R:
换个新的吧

网友S:
回复 楼主:
换了就好了

网友T:
首先检查下线路是否有问题,其二计算下电流多大?是否空开电流选小啦。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就是空开有问题,换个新的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U:
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