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机电流

楼主(2014-02-1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常规为380V电源,电流为功率两倍左右;小功率的电机有星型和三角型接法来适用380V和220V电源;4Kw以上电机只有一种接法并适用380V,那么4KW以上三相220V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为多少呢?变频器内部设定的电流又为多少?有些变频器220V的电流接近380V级的两倍;有些比380V的电流大一个规格,哪种是正确的?市场上又主要流通什么标准

网友A:
三相电路中星-角转换电流有公式可查。星接,线电流是相电流的√3倍,角接,线电流等于相电流。而且电机的铭牌有对星-角接两种情况的额定电流标示。

网友B:
楼上正解,详见大学《电路》三相电一章

网友C:
p=√3uicosΦ计算,电机铭牌是也有标注的,今天刚查过我们设备上的电机铭牌很详细

网友D:
      4KW以上三相220V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为多少呢?
       大约3.5倍.
      有条件的话,可以看看相应的铭牌数据.

楼主:
我了解了一个电机厂家,220V电机有定做的,也有把380V的低贴成220V,比如380V/18.5KW与220V/11KW是同一个电机;

有些变频器(5.5KW以上)220V的电流接近380V级的两倍;有些只比380V的电流大一个规格,哪种是正确的?市场上变频器和电机又主要流通什么标准?

网友E:
380v的电机电流大概是功率x2,220v的应该是功率X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