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新手一个,学EPLAN时按照教程用新建向导创建项目时提示项目不完整,无法找到所使用的符号库‘SPECIAL'。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百度了好久都没找到解决方法,也修改了路径,也重装了软件,都不行。请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无法找到所使用的符号库‘SPECIAL'
此句已指出问题所在
SPECIAL符号库丢失,该符号库在EP里面属于必选符号库

楼主:
但是在EPLAN中能找到符号库‘SPECIAL'

网友B:
另找软件安装试试?

网友A:
你的符号库好像不怎么完整
我用的2.2
重新安装下试试

楼主(2014-04-23):
重新装了一个2.1现在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15-02-28):
回复 楼主:
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软件都装了好几遍了,问题依旧啊~~能不能把你的软件发给我一份??谢谢!605201033@qq.com

网友D(2015-07-31):
回复 楼主:
能给我发个安装包么?394284249@qq.com

网友E(2019-07-25):
新建项目时选的模板不对,模板类型选“基本项目zw9”,就可以了

网友F(2022-07-11):
我也和你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的QQ是369200644,那位大神可以帮下忙吗?

网友F:
【方案】
台达内嵌运动控制20PM系列PLC实现焊接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