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宁茂RM5G-15KW  220V 上电就显示db,查资料上说是停机中过电压,
检查了整个变频器,也没有查到问题,希望大家指教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停机过程中过电压,是否说明电机发电通过IGBT的6个二极管反向给直流母线充电,超过了直流母线最高电压的限制?
可以考虑停机时间参数的设置问题,或者为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或者,如果具有停车制动电阻的大惯量负载运行状态的话,检查制动电阻及制动相关IGBT电路。
可以在启动后停机的过程中时机测试一下母线的直流电压,再做进一步判断。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楼上回答的有点文不对题啊,人家说的是上电就显示停机过电压,都没运行,和减速时间能有什么关系啊,建议仔细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A:
呵呵,看帖不仔细,抱歉。

网友C:
应该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待我查后再来告诉大家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