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我们公司设备用的都是继电器来控制,220V的,不知道交流接触器可以代替吗

网友A:
只要不计成本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B:
当然能。只要空间大。有法安装就行

网友C:
继电器是用于控制部分还是主电路?
可根据所需触点容量、触点数量、价格、体积等选型。

网友D:
见过很多老设备,就是用交流接触器当中间继电器使用,十多年了都没出现问题。 不得不佩服设计柜子的工程师,太有先见之明了, 国产欧姆龙中间继电器 3个月必坏,施耐德稍微强点。估计跟接触器没法比

网友E:
可以代替,只是成本高了。

网友F:
    接触器最大负荷电流大,辅助触点不多.
    继电器最大负荷电流不大,一般在15A以下,但是触点多.
    两者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G:
接触器是大的中继是小的

网友H:
我有时在要求高的地方也用交流接触器做中间继电器用,就是用10A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I:
可以代替的。

网友J:
不计成本可以代替

网友K:
只想说完全没问题。

楼主:
哦,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