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用西门子触摸屏软件WinCC flexible回传触摸屏的程序时,提示“找不到pdz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呢?网上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必须有存储卡和下载的时候选择了回传功能才能上传程序。
1.难道触摸屏里有程序不能上载到电脑进行编辑吗,只能备份?
2.所有型号的西门子触摸屏只有触摸屏上没有存储卡,就只能备份,不能回传吗?
3.我备份触摸屏的程序时,怎么那么慢呢?进度条10分钟才走了不到一半,怎么回事?

希望师傅们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编辑的

网友B:
确实是这样,当你往西门子的触摸屏里下载程序的时候,它有个是否回传的勾选。当初没有勾选回传,你下次想从屏里把程序上传上来是没用的(回传时屏幕要有储存卡)

当年年我也是这样,自己编的程序只保存在电脑里,结果电脑系统崩溃直接导致我从上海飞去广东,现场又画了一次用了3天时间,这个痛苦的经验。。。。  一定要确保源程序保存好

网友C:
回传的是镜像文件

网友D:
下载程序的时候,如果没有勾选回传,是不能上传的

网友E:
学习了,我现在也在被这个问题困扰

楼主:
为什么西门子会搞成这样呢?

楼主:
车间的触摸屏都没有存储卡,我备份程序,这不麻烦了啊,大家有用以太网备份程序的吗,以太网备份一个程序需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F:
没有存储卡,可以用PROSAVE软件备份,但备份的文件不能打开编辑,只能用于恢复下载到哦啊触摸屏内。用以太网回传很快的

网友G:
现在好多触摸屏回传的都是镜像文件,到SD卡或U盘中,只能传到同型号的屏中国,不能编辑,防止泄露吧

网友H:
必须同时勾选允许回传和配备存储卡才可上传,否则只能备份,该备份无法打开,只能用于同型号屏,以太网速度快很多,ppi电缆时间较长。

楼主:
如果那些老的触摸屏,没有以太网口的话,只能用PPI电缆备份,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呢?

网友I:
不能上传,备份还有什么用呢

楼主:
可以防止触摸屏损坏,重新写程序。

网友J(2017-11-07):
本人可以提供西门子触摸屏上传服务,逆向工程根据项目大小确定时间,保证项目与原项目相似度90%可以提供免费的节目优化,另外项目结束可以提供在逆向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注释。 QQ:2453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