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今天修一台液压裁断机,就是油泵启动后,双手同时操作按钮就动作的下料机。故障现象:有时操作按钮机台不动作,有时按一次按钮机器会一直连续工作(正常情况是按一次动作一次)。分析:根据现象判断故障在控制线路,打开控制箱,发现里面的布线基本是以绿色为主,且没有编线号。。。。。。没办法,只好边查边理线,花费了二十多分钟,太费时了,大家看图吧。试问生产厂家:问什么不编线号?问什么不分色用线?

网友A:
呵呵,线也不多啊。慢慢找就好啊,我们修的比这个还多还乱的有的是啊。主要是现在PLC控制的多了就感觉复杂了,这个电路搁以前那就不算事啊。

网友B:
这个线路应该不在复杂范围内。

网友C:
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个控制电路对电工来说只能算入门级,我想说的是:厂家标个线号对后期的线路维修很方便。

网友D:
这很正常。

网友E:
有图纸吗?如果有的话 就不错了!简单的电路对照图纸 不用线号也可以

网友F:
这样的厂家很多,也许是成本问题。

网友G:
对用户不负责任的厂家,以后就不要再买它的产品了。中国制造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的厂毁了。

网友H:
这个还算好的,至少很干净,上次我修的比这烂多了,而且还很脏,没有线号,没有图纸

网友I:
配线不规范,坑人不浅。

网友J:
   小厂喜欢这样干,降低成本,以后收维修费......

网友K:
有图纸还好点

网友L:
这个简单,没有线号也好修,实在不行 了,自己做个好的

网友M:
或者,可加上线号,或画个接线图。

网友N:
20多分钟很快了

网友O:
厂家现在连说明书都写的不那么细了

网友P:
见过查故障用万用表测量还先拆柜子里部分零件表笔才能测量,脑袋得钻到柜子里,没线号。

网友Q:
老机器吧

网友R:
国内这样的厂家比较多,一开始做不是正规机械电工,所以就习惯了无编号.

网友S:
一般都是个体户小厂干的,不正规的干法

网友T:
应该是个人组装的,要按正规要有压线钳、号套打印机等一系列工具,不是谁都有的。

网友U:
还好,线很少,修过一次货运电梯,里面线有这三倍多,没线号,没图纸。没办法,还是要修。这个一般都是小厂出来的设备。号码管打印机不是一笔小钱。

网友V:
应该简单,要有耐心

网友W:
看着还可以。

网友X:
降低成本是销售的关键,用不用编号?

网友Y: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很简单的。

网友Z:
除了正规的厂,一般小厂都没有线号的

网友AA:
真是让人心生厌恶!给使用者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网友AB:
楼主很牛么!厂家不厚道,非专业人士!

网友AC:
会不会是接触器问题呢?按分析应该是联锁加点动的控制线路吧。

网友AD:
这样简单的还算乱啊!你还没见过更乱的吧!

网友AE:
搞这么麻烦干什么。非要找线号,先检查各个元器件是否损坏,再检查端子是否松动。何必简单问题复杂化,又不是调试(修改)设备前期接线错误,既然线路没烧 机器不动作,肯定是小问题。

网友AF:
小公司产品大都这样!有时安装线号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算好的,至少很干净,上次我修的比这烂多了,而且还很脏,没有线号,没有图纸
是很干净,才一年多,刚过保修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会不会是接触器问题呢?按分析应该是联锁加点动的控制线路吧。
接触器是控制油泵电机的,这个正常。问题在液压阀控制线路部分。

楼主:
谢谢这么多朋友跟帖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很多小厂的设备说明书简单,很多还是复印的,时间长点就看不清楚了。很多没有图纸,或者图纸与实际相差很大。有线号的设备维修时真的很省时。。。。。。
现在公布一下故障原因:继电器的信号电缆(五芯)似断非断,似碰非碰引起的。见图:

网友J:
楼主问什么不编线号?问什么不分色用线?
   答:编线号要买现成的号码管(成本),或买管(成本),配打号码的印字机(固定资产投资),色带盒(耗材,买的质量可能越来越差,因为要降低成本),色带盒只有几百米长,用完要再买新的,要写请购单(成本)让采购员去买,回来要入库做帐(否则失控),再写领料单,请领导批准,再去仓库领料.....
  问什么不分色用线?
  也有类同的若干问题......

网友AG:
线不多
慢慢弄
估计这个是改造过的

网友AH:
是的  不怎么标准

网友AI:
个人产品,是三无产品,正规厂家都提供编号和图纸的。

网友AJ:
这个还算整洁的啦。

网友AK:
最怕修这玩意

网友AL:
太不正规了!

网友AM:
线不多  而且很简单  应该是一点都不麻烦的
慢慢弄

网友AN:
有钱赚就行,可以

网友AO:
至少干净。

网友AP:
机器时好时坏一般查起来比较费时。

网友AQ:
这很正常,新手就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AR:
这个会修了就说明你进步很大了

网友AS:
单一控制没必要标线号,入行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T:
用到的元器件不多,还费劲?

网友AU:
呵呵,典型的中国制造。。。

网友AV:
看出来了,楼主辛苦了啦!
明摆着难为人呢!不知道当初是怎么验收的设备?

网友AW:
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