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4-02-18):
设备需要三线四线 用一个只有三线的漏电保护器单独拉一根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器)  请问大神们这样能用不?  如果不能用接上会怎么样?

网友A:
不能用,会跳。

网友B:
会跳闸的哦!三相漏电保护器用在没零线的电路中的

网友C:
买一个,三相四线好点。

网友D:
如果零线有负载电流,会跳。

网友E:
跳的很畅快

网友F:
了解一下漏电保护的原理 这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G:
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H:
1,零线不得重复接地;2,保护支路有各自专用零线;3,用电设备的接线应正确无误;4,接地引下线装设应正确;5,单相负荷应尽可能均衡分布。6接地引下线装设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