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如题,变频器为欧姆龙小型通用变频器0.75KW,电机为0.75KW带刹车电机,启动控制为端子外部启动,启动信号OFF时刹车立即作用立即停机,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到3秒也不起作用一停机时报警,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加装刹车电阻。

楼主:
与变频器减速时间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采用自由停车吧,你都有刹车装置了,还要设置减速停车干嘛,如果是减速停车,在按下停止按钮时,变频器不会马上停机,这时还有输出,但这时电机已经被刹车抱死啦,变频器肯定要报过载的!

网友C:
应该是改变停车方式。你现在的停车方式一定是带减速斜坡停车的,把它改成自由停车就行了,也就是说,按停止信号,电机断电自由滑行停车,此时激活刹车电机,让电机骤停。变频器就不报错了。

你需要看看欧姆龙这个变频器,有没有停车的级别,比如,斜坡减速停车;自由滑行停车;紧急制动停车。如果有,选择自由滑行飞停车,然后激活电机自带的刹车装置。

楼主:
确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减速停止一个是自由滑行停止,现在默认减速停止我改自由滑行停止看行不行。

网友D:
   刹车方式,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应该是停车方式,不是刹车方式.

网友E:
改变下参数,选自由停车!

网友F:
有外部刹车的话必须将变频器设成自由停止模式;

网友G:
如果对加减速时间有要求,就要从控制器的角度来设计,没有加减速要求就直接自由停车加刹车。
像电梯一样,变频器在停机的时候,刹车必须是时刻抱住的,包括停电之后。启动时,变频器输出运行开关量信号,打开抱闸,变频器加速--恒速---减速。变频器减速到最低频率,变频器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来关闭抱闸。

网友H:
把减速时间减到1S以下试试,或者按楼上的介绍选自由停车方式。

网友I:
变频器下加个接触器,刹车和接触器断开同时动作

网友J:
刹车是立即停机,而设定3S停机肯定矛盾,修改一下参数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有外部刹车的话必须将变频器设成自由停止模式;

还有制动电阻也很有必要

网友L:
设置自由停车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采用自由停车吧,你都有刹车装置了,还要设置减速停车干嘛,如果是减速停车,在按下停止按钮时,变频器不会马上停机,这时还有输出,但这时电机已经被刹车抱死啦,变频器肯定要报过载的!
说的有道理!

网友N:
我认为还是变频器停机以后再激活机械刹车!

楼主:
改成自由停车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O(2014-04-24):
应该是过压报警吧,加制动电阻。一般雷昂制动电阻是放大的有利用保护变频器过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