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四个转角气缸,想用三菱的PLC控制,但是程序不知道怎么写,主要想实现的功能是:外界有两个开关A,B,按下A,四个气缸一起动作,按下B四个气缸回到原来的位置。论坛里面的前辈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的要求用PLC控制是否有点浪费?

网友B:
这个不会做程序

网友C:
    要求再细化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用什么控制呢?主要是想通过电脑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什么要求了,是不是很简单啊,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所以。。。

网友D:
根本用不着PLC,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E:
没有进入电工门,一个中继,一个A启动,B停止。多看电工方面的知识。

网友F:
“主要想实现的功能”,还有不有其他要求?

网友G:
能用传统的接触器继电器电路做出来,这个程序就不是问题了。作业题吗?SET,RST.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根本用不着PLC,有点大材小用
完全是大材小用。

网友I:
这个用PLC控制浪费了吧

网友J:
控制气缸应该就用换向阀,电流不大交流接触器都不用啊。而且还四个气缸同时动作,这就用一个互锁开关和一个电磁继电器就行啊。你要非得用PLC我就不编了,直接给你画一个,你看能明白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控制气缸应该就用换向阀,电流不大交流接触器都不用啊。而且还四个气缸同时动作,这就用一个互锁开关和一个电磁继电器就行啊。你要非得用PLC我就不编了,直接给你画一个,你看能明白不?
你这是用三位四通的电磁阀,如用两位四通的电磁阀上面的梯形图可以去掉一半,互锁也不要了。

网友K:
如果没有别的功能,买个手扳阀就可以了

网友L:
最好用继电器转换后控制气缸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脑用也有专门的控制板,淘宝大把的!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M:
这个不需要pLc,继电器即可!

网友N:
这个功能很简单,用二个按钮加二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完成。
如果用三菱PLC的话用二条指令就可以完成了,现在工业上气缸单向缸用的比较多,程序如下:
LD x1
ani y1
out y0
ld x2
ani y0
out y1
是不是很简单啊,X1。2是按钮,Y0,Y1就是控制气缸

网友O:
这个是你练习题吗

网友P:
这个不用PLC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Q:
用继电联锁即可实现的,用PLC没必要。

网友R:
这种控制,用plc反而麻烦,

网友S: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S:
粗一看,还以为楼主要用PLC控制4个气缸的同步呢!

网友T:
搞3个欧姆龙的24V继电器,启动、保持、停止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U:
土豪!这个程序还用PLC啊

网友V:
就几个动作,而且都是数字量,用不到PLC,普通电路就行了。。。

网友W:
想用电脑控制网上很多做好的网络继电器,485继电器,USB继电器,4个二位五通阀线圈并联就好,电磁阀AB是接气缸,别的进气和排气别搞错,只要一个点而已,得电通失电断,你要用二位五通双电控的也可以,需要两路控制

网友W(2014-05-22):
回复 网友H:
气缸用二位五通阀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