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能否调节

楼主(2014-02-18):
光栅尺的滑动部分由于加工件过大,引起变形,造成偶尔光栅尺信号接收不到。进而数控锯床不继续送料。固定滑动部分的是四个螺丝且该固定件是长圆孔,是不是可以调节

网友A:
直接更换了吧

网友B:
调整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C:
用百分表测光栅的平行度,正负0.1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换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玩意精读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