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西门子440  11KW 变频器,通电显示F0002,查说明书是过电压,检查菜单中R0026母线电压是1026V,所送电源由380V改成220V,R0026显示的母线电压值变成957V直流,说明是母线电压检测有问题,但是电源板中那些元件是这部分电路,没有找到资料,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

网友A:
11KW不清楚。2.2KW,电源板上有个LM358。

网友B:
上电就报过压,用万用表侧直流母线,电压如果不高,那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送入380V交流电时母线电压是540V直流,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先测量一下电压检测信号是多少?
一般是358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记的通报结果啊

楼主:
一直没有时间试,试好了第一时间通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