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上电直接显示ER17,是电流检测故障。
V相霍尔坏了。拆了不报警了。u相还有一个是好的。
身边没有这玩意可以替换。
就异想天开的认为把这东西去掉照样用。
不带电机电压是平衡的。
带电机不行 抖,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
请教大家,谢谢。
1: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在深度上讲是什么原因。
2:霍尔这东西不就是显示电流大小的吗?
  看来并不仅仅只是这个作用。
  谁能给个答案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修过一个,也是电压很平衡,电流不平衡的,有个芯片驱动不良,更换一个驱动芯片后没问题了,希望能给你提供参考

网友B:
电流还参与控制输出,你去了当然不平衡了。

网友C:
必须更换损坏的霍尔检测元件,再试机看看。

网友D:
更换损坏的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