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请教大家 一个单相的减速电机型号是100-GK-15(网上查不到这种型号的)原先配用的电容是8uf的 现在坏了我把它换成10uf的电容 能正常运行 但不知道能否长期使用 这个电容相差2uf对电机的影响大吗

网友A:
可以长期用

网友B:
可以用,功率稍微大了一点

网友C:
可以的,稍微大点和小点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影响不大,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E:
没问题.   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F:
是单电容运转的,电容的耐压够就行,不会有事。估计你那电机功率也就差不多100瓦。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耐压足够就行?你这个说法绝对错误的!你把运转电容放大几十倍长期满负荷运转试试?不烧启动绕组的话我败你为师!

网友H:
你可以钳一下电流作为参考,主要温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钳一下电流作为参考,主要温升。
   再依照铭牌数据对比看看.

楼主:
我换的电容比原先的电容耐压还要高一点  没看到电机上有铭牌 只有100-GK-15这个型号 只要10uf的电容能长期使用我就放心了 车间生产嘛 只要设备能正常运作就好

楼主:
今早去车间看一下 电机烫的不行啊 手都不怎么能摸得

网友J:
电容过大,会使副绕组的电流过大,从而烧毁电机(副绕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但是我的电容就大2uf 按理说电流不会大很多的啊

网友K:
注意12楼意见,观察电机运行温度。

网友L:
检查一下工作电流,在看看电机的温升情况!

网友M:
换了大点的电容,电机转的快了,电流也就大了,拖动负载是不变的,电机发热也就大了

网友N:
耐压足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