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变频器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那么在安装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安装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安全问题,相信做好以下几项外围设备的安装,变频器安装就轻而易举。
   安装变频器时,我们先要知道变频器的使用场合,技术人员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外围设备。变频器主要外围设备有:空气断路器、电磁接触器、交流电抗器、制动电阻、直流电抗器、输出交流电抗器,无线噪声滤波器等等。
   1.空气断路器的作用是迅速切断变频器,防止变频器及其线路故障导致电源故障。
   2.交流电抗器的安装,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电源电网的谐波干扰。
   3.交流接触器简称接触器用于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断主电源并防止掉电及故障后再起动。
   4.无线电噪声滤波器又叫电源滤波器,在变频器中的作用是抑制干扰信号从变频器通过电源线传导到电源或电动机。
   5.直流电抗器主要是为了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它的作用效果比交流电抗器更好。
   6.输出交流电抗器的安装,输出交流电抗器是为了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频干扰滤波影响电源侧的滤波器。
   7.最后就是安装过滤罩防止粉尘进入变频器。
   相关链接:
   变频器分类方法
   按变换的环节分类:
   (1)交-直-交变频器,则是先把工频交流通过整流器变成直流,然后再把直流变换成频率电压可调的交流,又称间接式变频器,是广泛应用的通用型变频器。
   (2)可分为交-交变频器,即将工频交流直接变换成频率电压可调的交流,又称直接式变频器
   按直流电源性质分类:
   (1)电压型变频器
电压型变频器特点是中间直流环节的储能元件采用大电容,负载的无功功率将由它来缓冲,直流电压比较平稳,直流电源内阻较小,相当于电压源,故称电压型变频器,常选用于负载电压变化较大的场合。
   (2)电流型变频器
电流型变频器特点是中间直流环节采用大电感作为储能环节,缓冲无功功率,即扼制电流的变化,使电压接近正弦波,由于该直流内阻较大,故称电流源型变频器(电流型)。电流型变频器的特点(优点)是能扼制负载电流频繁而急剧的变化。常选用于负载电流变化较大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