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零学习PLC

楼主(2014-02-19):
怎么从零学习PLC,求前辈指点。

网友A:
先买本书看看,想学欧式还是日式,这两种逻辑思维不太一样

网友B:
理论结合实际。

网友C:
都是姓鞠的支持想得到同样答案

网友D:
看编程手册,例子程序,视频教程,自己动手实践

网友E:
买本入门书籍看看,再自已动手实践,学会画流程图。

网友F:
先了解下PLC在请人教下

网友G:
学习PLC首先应该了解强电电路中继电器,接触器等元件的工作原理,能看懂一般的继电器控制图,然后自己动手画继电器控制图,可以先从简单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练起。有条件可以实际动手接线,自己配置一个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继电器的组成大致为:线圈,主触点,辅助触点(当然还有铁芯等),线圈得电产生磁场,带动触点动作(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网上很多介绍继电器的文章与图纸,有时间也可去机电商店假装卖继电器,拿一个实物看看。 别认为继电器控制简单,没练过真不一定能做对或是做的很完善! 2、补一下二极管,三极管等电子基础知识。不想深学最起码也得知道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三极管的NPN,PNP的大致工作原理,看到有二极管,三极管的图纸知道电流的流向。 3、了解一下PLC的外观,输入点如何排列,输出点如何排列,其标号规则是什么?比如说有X0,X1,Y0,Y1,公共端COM。还是可以去店铺假装购买,拿一个实物看看。 4、了解PLC的输入、输出内部构成,只有了解内部构成,您才能真正知道PLC应该如何进行外围连接,比如如何在输入接一个开关,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应该如何接线。PLC随箱带的说明书上都有。好好看看此说明书,保存好此说明书,在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再看一遍! 5、买一本PLC编程手册,实在不舍得花钱,就网上下载一下。看编程手册可以先通读一遍,不管懂不懂,先混一个大致概念! 6、下载一个编程软件,FX编程软件网上很多网页提供下载,中华工控网,中国工控网也都有。 7、买一个PLC,那怕是二手的,那怕是输出点全部是坏的(输入点总要留一个好的,接线实际感觉一下PLC对外部信号的反映),只要能输入程序,能运行程序,您就可以利用编程软件来监测您的程序运行情况,对PLC如何运行程序有了实际印象。没有此实际操作,您永远感觉在雾中。 8、找一个自动化公司去学徒,自信点!有活就主动接下来,然后努力去查相关的资料,带着问题再去读编程手册。不是说过:书初读厚,再读薄,再再读更厚嘛。别怕做不好被炒,得到一点经验是一点,反正您还年轻,换着公司学! 总结:要想学习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更上一层!!! 1.首先要学会看电气的梯形图,自己学者绘图. 2.买一本学PLC的基础教学书籍,最好能带教学光盘和PLC纺真软件的,市场上很多. 3.自己准备一台电脑,配置一般就行,但要能够安装PLC软件的级别. 4.在网上下载一些PLC的相关资料(如WINCC入门/PLC入门) 5.虚心向会PLC的同事和朋友学习 6.如果单位有PLC的设备就好了,可以看到实物,要不就到二手市场买个二手的用. 7.坚持不懈,一定成功

网友H:
可以先确定一个PLC品牌,然后查找其编程手册(介绍指令的)、编程软件,等。

网友I:
看你领悟能力了,造化,勤奋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哪儿的?

楼主(2014-08-08):
谢谢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