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软启动器在冷水机组中的应用

基于ATS48 软启动器
对于大型制冷机组(螺杆、离心式)由于其压缩机主电机功率往往都比较大,所以其电机的软起软停就十分重要。
采用软启动方式优点:
1,启动平稳,减少电网冲击
2,减少维护增加系统可靠性:
传统的星三角机电起动控制方式,由于在电动机起动过程中,接触器闭合和断开时会流过很大的电流,因此,造成接触器的触头烧坏,需要经常更换接触器,维护十分麻烦。而采用软起动器控制冷水机组,通过对可控硅 SCR 的门极触发控制电路的控制,来控制并限制冷水机组中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3,故障检测及保护功能强大
软启动其有强大的保护功能,缺相保护,相序保护,过载保护等等,这样就可以减少其一次、二次回路中的部分元件,节省成本。另外软启动器强大的人机交互方式,使得故障检测变得得心应手,这是星-角启动所不能比拟的。
4,有通讯功能,便于集成在整个系统中。
大部分软启动器集成 modbus 通讯接口,通过网关还可集成到以太网,profibus 网络中,使得中央监控更加容易。

ATS48 工作原理:
ATS48软起动器通过控制输出到电动机的电压和电动机转矩,达到对电动机起停控制的目的。实现的方式通过采用可控硅SCR功率开关元件,对可控硅来说,单个可控硅只有当门极控制电路加上一控制信号,才会让电流单方向流过。由于软起动器是用于交流回路,因此,每相需采用两个可控硅SCR,相互之间反相并联连接,这样电流就可以双向流过。

冷水机组采用 ATS48 的好处
独一无二的转矩控制方式使得软起软停更加平稳。
不单纯的控制输出电压启动,而是控制输出转矩线型增加或降低,避免在启动后期启动过快(电压与转矩为平方关系)。故启停更平稳。
无弧切换――延长接触器触头寿命旁路接触器不会象直接起动或星三角起动的接触器那样在动作过程中须承受闭合和分断时的大电流冲击,只是通过正常运行电流。因此,不会造成接触器的触头拉弧现象,使接触器的寿命得到延长。

降低功率损耗
旁路结构的设计降低了由于可控硅的压降引起并产生的热量,相应提高了系统的效率,消除了以往需要水循环的冷却装置,同时也消除了由此带来的可靠性和维护等方面的问题。

数字控制,可靠性高
采用微处理器分析从电动机的实际反馈电流,通过转矩控制计算优化可控硅的触发控制。消除了模拟电路中的器件数目和尺寸非常庞大等问题。相比,采用数字电路,结构十分紧凑,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使用寿命也大大延长。

减少导线规格
内三角接法设计可以使线规减少173%,意味着可以减少现场的安装成本。另外,采用旁路结构,可以适当减少软起动器的规格大小,降低系统成本。

无需热继电器保护
ATS48 软起动器本身带有电动机热保护,由于内部的巧妙设计,旁路后电机电流流过旁路接触器端子,通过电流互感器再到电动机,因此仍起作用。

总结
软起动器在冷水机组的应用,可大大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提高了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成本,同时调试简便,减少了设备检修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