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电脑当服务器上位机连接这个中位机,中位机有网口,rs485,串口,三个接口。在连接两个下位机。
中位机

下位机。
下位机有串口和rs485接口。这样怎么接啊?请大侠指点下连接方法。最好上图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下。别沉了!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你懂啥?

网友C:
中位机是啥,串口服务器?是不是把两个下位机的数据采集到中位机,然后电脑一块监控那两个下位机

网友D:
楼主你要弄懂你的设备,就要把你的设备系统网络架构图和明细图以及型号统统给出来。
系统网络架构图就是说,你的设备之间是怎么互联的,也可以理解为局域网的系统拓扑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你懂啥?
他啥都懂,只是为人比较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你懂啥?
他啥都懂,只是为人比较谦虚.
你的名字好熟悉啊

网友F:
什么中位机?就是个串口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中位机?就是个串口服务器!
怎么连接A 啊?

网友G:
什么上位机、中位机、下位机的叫的那个玄乎。
偶的理解就是现场或者一个地方有一个仪表需要总线RS485传输到一个仪器上进行转换或变松,而这个仪器有需要通过网线与操作电脑建立连接。
说白了就是一个仪表仪器的信号传输需要一个中间转换的仪器与操作电脑连起来。
操作电脑与这个中间仪器通过网线连接,水晶头的接口很好区分。
现场仪表仪器与中间仪器通过总线连接,RS485的接口也好处分,不过搞清楚收和发要颠倒连接,也就是现场仪表发——中间仪表是收,现场仪表是收——对应中间仪表为发。

网友H:
什么时候出个中位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