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贴标机

楼主(2014-02-19):
自动贴胶带机器,胶带是类似胶带的那种,胶带贴在直径2mm-9mm各种规格的管子上,贴标要求是围绕管子一周,要求标平整无接头,能够实现连续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操作,有哪位师傅做过相关的设备,请指教或者给点指导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A:
有这样的设备,有机会你去参加药机会,就可以见到很先进的贴标机

网友B:
我就在贴标机行业,做过电子烟贴标一周的案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可不可以借用您的资料参考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药机会是什么?什么时间会举行,在哪里举行呢?

网友C:
好像上下半年各有一次吧

网友D:
楼主还是去购买成套设备吧,自行研制,弄不好白花经费,还出不了成果。
原因就是没有电气设计,机械制造和研制的经验。一套成套设备,尤其是机械部分,涉及到CAD图纸以及零部件尺寸等高精度数据的。

网友E:
应该说是比较麻烦的东西,说说很简单的。
要有胶辊带孔的,胶带纸的。
挺麻烦的。在这里还解释不清。
打我电话吧:15844022771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成功的案例吗?设备也可以购买的,要求1、速度上要保证。2、要经常更换标签(所以要保证换标方便)。3、最好能够实现自动截采标长度。
如果可以的话请加我qq 809886855

网友A:
回复 楼主:
药机会就是药品生产机械展销会。去年年底是在重庆展销的。里面就有很多先进的贴标设备。具体的时间可以上网查查。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对我们这一行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