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仪的分类说明

楼主(2014-02-19):
                                    水平仪的分类说明

  水平仪主要应用于检验各种机床及其它类型设备导轨的直线度和设备安装的水平位置,垂直位置。它也能应用于小角度的测量和带有V 型槽的工作面,还可测量圆柱工件的安装平行度,以及安装的水平位置和垂直位置。
  水平仪在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大类型,即气泡水平仪与电子水平仪。二者相比,电子水平仪的灵敏度相对较高,主要用来测量高精度的工具机,如NC车床、铣床、切削加工机、三次元量床等床面,而气泡水平仪是检验机器安装面或平板是否水平,及测知倾斜方向与角度大小的测量仪器。广州精量总结出,气泡水平仪在使用时,应先行检查,先将水平仪放在平板上,读取气泡的刻度大小,然后将水平仪反转置于同一位置 ,再读取其刻度大小,若读数相同,即表示水平仪底座与气泡管相互间的关系是正确的。否则,需用微调螺丝调整直到读数完全相同,才可作测量工作。若想检查水平仪精度,可用正弦杆和量块组成的已知角度大小。同时,欲测量较大倾斜角也可配合正弦杆与水平仪共同使用。电容式水平仪其测量原理为一圆形摆锤自由悬挂在细在线,摆锤受地心重力所影响,且悬浮于无摩擦状况。摆锤的两边均设有电极且间隙相同时电容量是相等,若水平仪受待测工件所影响而造成,两间隙不同距离改变即产生电容不同,形成角度的差异。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水平仪的检验必须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检验室内的温度应为20±2℃,检验应在坚固无振动影响、并远离热源的条件下进行。广州精量对其严格执行。检验前,必须将水平仪的各部件擦洗干净,然后将水平仪置于检验室内金属平板上,同温时间不得少于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