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

楼主(2014-02-19):
做一个工程,主机和从机上分别有两个同型号电源,不共地导致RS485不能通讯。供地后,RS485通讯正常,求解。

网友A:
双方的地电位差要求小于1V,才能有效进行485通讯。共地,可以减少共模干扰呢。
可以百度“共模干扰”

网友B:
二楼说的有道理,485通信,485线上的地最好也要与设备地连接上!

网友C:
共地减少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D:
接个终端电阻是不是管用呢

网友E:
线也有关系,最好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F:
学习了
Confidence in yourself is the first step on the road to su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