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CN

楼主(2014-02-19):
EM231CN  DIP开关旁电位器作用,可以调节吗?

网友A:
那个千万不要动,出厂的时候已经调节好了。
除非你有相当高精度的信号,才可以自行校准。

网友B:
好像是模拟量信号调整,还是归零用的

网友C:
是对模块校准的

网友D:
一个调增益,一个调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白了就是校标用的是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EM231只有个Gain,调节增益;EM235有俩电位器,Gain调节增益,Offset用于对输入信号调零。
Gain能调节输入信号和转换数值的转换比例。如下图所示:

网友D:
EM231只有一个,Gain,调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