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厂里有台台安N310变频器,通电后空载加功率,三相电压平衡,大概10秒钟之后报OV-C,说明书上说是过压,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大概主要检测哪些元件呢?

网友A:
重点看驱动和模块。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过压报警,调出参数看直流电压810V,实际测量570,看似是电压检测电路出的问题,在断电一段时间后再启动不报,如果在不报警的间隙带负载运转,从0往50赫兹升的时候,直流电压显示正常570V,50赫兹一到,直流电压显示很快又达到报警值。难道是主电容问题?每只电容容量只减少了40多微法啊,应该没事吧。

网友A:
输出过电压报警,不应该是主电容容量减少吧?况且是空载。
总之这个现象比较矛盾纠结。

楼主:
比较难搞,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过压报警,调出参数看直流电压810V,实际测量570,看似是电压检测电路出的问题,在断电一段时间后再启动不报,如果在不报警的间隙带负载运转,从0往50赫兹升的时候,直流电压显示正常570V,50赫兹一到,直流电压显示很快又达到报警值。难道是主电容问题?每只电容容量只减少了40多微法啊,应该没事吧。
“调出参数看直流电压810V,实际测量570”,从这个现象看,至少可以确定检测电路是有问题的。先处理检测电路再说。

网友B:
电机有问题

网友C:
检测电路的元件出现非线性了吧?

网友D:
楼主,请上图,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