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手里有一台爱默生TD1000的变频器。上电运行正常,就是无输出电压。
 先 后 查了电脑板和驱动板。电脑板六路脉冲运行时上臂三路2.6V,下臂为2V,停机都为0V。驱动板光偶输入5V有,输出有20V。
  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啊!电脑板下臂2V正常吗?

网友A:
光偶,模块查!

楼主:
模块没门题,换新的了!光偶也没事,不输出不可能六路光偶都坏了啊!

网友A:
开关电源异常,六路光藕全报销的又不是没碰到过!
你量下光藕输入输出,有就模块坏无就驱动和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