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

楼主(2014-02-19):
小数部分十六进制数24E1转成十进制等于9441后为什么要除以65536?谢谢!

网友A:
   因为小数部分是用2字节(16位二进制数)来表示的(形式上是整数,9441,为10进制),16位二进制表示的最大值为65536(10进制),9441/65536就是折后的小数部分(65536相当于小数部分的满量程).
   解释得好费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师傅,根据协议00 00 14 00 这四个字节怎样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师傅,根据协议00 00 14 00 这四个字节怎样计算呢?
这个要求没看懂.是要化成10进制数吗?1310720.   1*16^5+4*16^=13107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协议是前三个字节是整数部分怎样计算?后一个字节是小数部分怎样计算呢?四个字节是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是不是还除以65536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协议是前三个字节是整数部分怎样计算?后一个字节是小数部分怎样计算呢?四个字节是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是不是还除以65536呢?
   小数部分是一个字节,除以256即可.
   整数部分:0*16^5+0*16^4+0*16^3+0*16^2+1*16^1+4*16^0=16+4=20,十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师傅,小数部分为什么要除以256? 256是怎么算来的?  初学PLC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师傅,小数部分为什么要除以256? 256是怎么算来的?  初学PLC见笑了。
一字节(8位二进制)表示的最大值为256(10进制),2*8=2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八位二进制最大的数应是 255 啊,为什么是 256 ?

网友B:
楼主,这个流量计有关小数除65536或是除256  与MODBUS协议无关,这个是流量计厂家自己规定的小数计算规则。

至于除什么数值,规律是这样
两个字节的小数,则除的是 10000H 转换为十进制正好是65536
一个字节的小数,则除的是 100H 转换为十进制正好是256

一个字节是两个4BIT的十六进制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