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明天要去看一台250kva的变压器,告知是无功补赏,补不上,月月要罚上万元的款。因为不会计算,特来论坛请教,谢谢。

网友A:
一般按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三十进行补偿,补多了也罚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也就是说,客户已经安装了补偿装置对吧,但是因种种原因,补偿装置无法发挥效果。
楼主要注意看看客户的负载是什么设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等我看了再奉告

网友C:
1楼说的好

网友D:
大点配也无所谓,配160kvar电容,分8组20kvar一个的电容,用利率控制仪表自动控制。

网友E:
这个罚款有点高,不知现在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F:
选用容量为10个10千乏的电容器,自动补偿控制器控制。到时候再看看功率因数是否满足供电部门的要求。变压器容量不是很大,电容器也就不适合选用太大容量的,否则容易出现过补现象。

网友G:
一般都是配96kvar就可以了

网友H:
250KVA的变压器罚上万元有点高哟,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其实一个月就罚一千多,为了让我快点去,特意夸大了。

网友I:
是不是没有投哦
一般过补偿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它是一个砖厂,主要是电动机,正如你所说没补上,原因是补赏两组保险烧了。

网友J:
我会用10千乏电容,做12路控制!

网友K:
呵呵无功补偿很重要呀。

网友B:
呵呵,楼主此行是熟人介绍的吗?还是亲戚朋友呢?
辛苦费是免不了的吧,能开口要吗?是我的话,至少300~500(连处理问题)。

网友L:
变压器效率一般为0.8,负载时的功率因数通常约为0.7附近,功率因数从0.7提高到0.95时每KW需无功补偿容量为0.691千乏,根据变压器的容量计算无功补偿电容量:
Qc=变压器容量(KVA)×0.8×0.691

估算的公式,每千瓦有功负荷的无功补偿容量为1.04,(这是功率因数从0.6补偿到0.95适用的),也就是说用有功功率乘以这个系数,就是要补偿的无功功率容量。你自己根据你的变压器负荷的有功功率试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