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各位同仁,我厂有一台1000的变压器和3台400的变压器,都没有进行无功补偿,也没有挨罚过。我问过变电所的师傅,他说太大了补不了。我也不明白了,正常必须补偿的,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A:
呵呵,无功功率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是使用负载的过程中产生的对吧,但是不是所有的负载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无功功率。

网友B:
这个必须要有的啊,为了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损耗,基本上中小型工厂以上都要有电容补偿柜,不用的话造成线路电压损失增大和电能损耗的也大,而且对供电所也有影响的

楼主:
3台400变压器主要负载是120个玻璃丝坩埚,1000变压器主要负载是2台工频炉和1台55千瓦的直流轧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负载要是这些,可能不用无功补偿。

网友D:
哦,怪不得呢,电阻性负载占得比重很大,所以功率因数就高了。自然没被罚。如果是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那不补偿还了得,早就找上门来要罚款了。

楼主可以观察下变电室的功率因数表,看看是不是大于0.9以上。

网友A:
有些工频炉,系统已经自带了无功补偿电容器,因为他需要调节档位,所以每个档位自带有相应的补偿电路。
楼主要仔细观察呀。

网友E:
可以提高功率

网友F:
可能自然功率因数比较高,或者如6楼所说;
可查看一下电费清单上的功率因数。

网友G:
我们2台2000的变压器,负载为感性负载,都要进行电容补偿。

网友H:
1楼基本就说清楚了.不过个人意见最好适当有个柜子补偿,这样万一以后负载改变不止于麻烦.

楼主:
400变压器有补偿柜一直都没有用啊,0.25KW和0.75KW电机也有320台啊,

网友I:
我公司1600KVA就试过补偿所失效,力调(无功)电费多交4000多元,后来维修好后,现在每月奖励2800元。

网友J:
变电所的师傅说的是指变压器容量大还是指功率因数高?我们以前3150KVA的变压器都有无功补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