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我们在触摸屏上给的数据怎么传给cpu呀(是西门子的)

网友A:
触摸屏中数据设定变量连接的是PLC中的数据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具体是通过网线还是那种主从站【profibus】那样连接的呀

网友B:
数据类型为可读可写时,显示的数据,和PLC存储区的数据是同步的。

网友C:
触摸屏设定的数据和CPU的存储数据是同步进行的,有的触摸屏反应迟钝一些。

网友D:
触摸屏中设置的地址直接就可以是CPU中的地址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如果是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通讯的话他们的通讯方式好像是走的PPI(串口)和PROFINET(网口,S7-1200),具体要查资料才清楚。如果是别的品牌不支持他们的通讯方式就没有那么快。像有的上位机是PC,用PPI电缆,将PLC的485通讯转为PC的232,数据量大的时候延迟好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