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三相四线式电表接入电流互感器如果三相线从P1进,P2出的话则S1为正 S2为负,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如果我三相线从P2进,P1出同时S2作为正,S1作为负接入电表是否可以?
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同相就行

网友C:
应当如楼上二位所说。

网友D: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同名端的问题。

网友E:
那样接电表会倒转的吧。。至少我上次就是接三个电流互感器。。就是P2向上。三个S2同为接地。。表就会倒着走。。后来把互感器P1朝上就好了。。

网友F:
电流互感器里面就是一个电感线圈,没有其他东西。反过来同时也要把S1和S2也反过来。这样就没事了。从P1进只是给个标准安装方法。

网友G:
电流互感器  ,解法黑重要,如果能懂得,原理接怎么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