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现在南方沿海地区马上要进入梅雨季节,对于工厂电气设备肯定要将防潮问题摆上来,不知各位师傅采取的防潮措施有哪些?

网友A:
一般不常用的设备,就要在开启前检查所有的电路,马达.
最主要是处理弱电信号的电路板.其实如果设备经常使用产生热量的话,梅雨季节也不是很可怕的.

网友B:
设备一直在用,不怕不怕的。

网友C:
开机时检查电机绝缘,阻值低的要加温

网友D:
只要设备是长期运行的,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机械加工在用油冷却的状态下,特别要保证电气柜的密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变频器和PLC等,由于每个月都有可能停机一天或两天,也遇到过PLC电源挂掉、变频器开电就炸模块。如果在通电前每个都检查的话,整个工厂就一整天都无法生产了。

网友F:
长期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长期不用的设备使用前检查一下绝缘情况,必要的情况下要做加热处理。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对设备进行绝缘处理(防潮处理)!

网友G:
设备都发热不怕潮吧

网友H:
设备,我们工厂的设备都在运行的,  一般都是润滑,清洁,紧固维修,维护方面的

网友I:
以前是电柜放干燥剂和挂长明灯(100W白织灯)。现在是一直不断电,啥事没有,断电时间长变频器拆下用酒精清洗电路板并烘干。变频器外壳散热窗口用胶带封上效果好上很多。为了上电不炸变频器和PLC想了很多办法。

网友J:
电柜上装一个恒温空调,保持30~~40度,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柜上装一个恒温空调,保持30~~40度,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谢谢,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柜上装一个恒温空调,保持30~~40度,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真是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