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个硬件接口

楼主(2014-02-20):
如图:
上面那个品字行的插口,是个总线吧? 它叫什么? 有资料吗

网友A:
有可能是104总线,工业上用的一种。也可能是gpio啥的。你找到卡的说明书最好了。

网友A:
参照此图,pc104总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你的板子是插工业PC上的吗?PC104总线。PCB板子上应该有标示啊,仔细看看。

网友C:
2楼说的很清楚

楼主:
是一台带显示屏的工控机,配置挺低的,供电由一个ISA槽, 主板不大插在槽中,其它的显卡、接口卡什么的从主板上用这种接口叠加起来。
谢谢各位,我查查资料,学习学习。 PC104总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台带显示屏的工控机,配置挺低的,供电由一个ISA槽, 主板不大插在槽中,其它的显卡、接口卡什么的从主板上用这种接口叠加起来。
谢谢各位,我查查资料,学习学习。 PC104总线...
这种工控机追求的是低功耗和稳定性,不需要高配置。基本都是dos下做的。